s7200cpu221与pc通信问题

楼主(2014-09-07):
刚到手一个西门子s7200cpu221,cpu版本211,现与pc通信出现问题,求各位大神帮忙。
手上没有官方编程线,但有usb转rs232转换头一个(pl2303那种)和rs232延长线(1.5米左右),
s7200v4sp9软件和转换头驱动都装了,通信端口,波特率也设置了,就是提示连接超时,怎么办?
还请各位大神救我,有详细步骤更好,在线等。

网友A:
S7-200的通信端口是485的

网友B:
最好有编程电缆,否则只能自己做了,但是通信不稳定,如楼上说的是RS485通信。

网友C:
不是插头能插进去就能通讯的。要用西门子通讯转换器,网上山寨的很便宜,就是一不小心容易烧掉。

网友D:
办法有两种:

1.买西门子原装的编程电缆,USB-PPI的那种,直接插上就可以用(自带驱动)。

2.非原装的电缆USB-PPI也有,但不稳定,需要手动安装驱动程序。

楼主用的USB-232的电缆是不能用的,原因是西门子的通信口是48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