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4404T面板发白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4-09-07):
已经排除了对比度和亮度过高的问题了,通讯线也没有问题,重新烧录程序下去也是这样!一通电就是一白屏,会不会是屏幕的排线松了?

网友A:
充程序时能正常显示进展条吗?若能有可能是你程序页面设定不健全,不能那就是屏的硬件问题

网友B:
质量问题吧?如果刷新系统不管用的话就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