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在西门子触摸屏怎么显示的是###

楼主(2014-09-07):
S7-200的PLC与西门子触摸屏通讯,为什么触摸屏上显示温度的地方都是显示“####”,求解。

网友A:
通讯不正常,或者输入输出属性设置不对。比如数据类型,数据位数

网友B:
触摸屏说有的数值都是######,问题出在你的屏和PLC通信的地址或者波特率不对应,如果只是温度显示数值为########,你就要查看你的数据类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说有的数值都是######,问题出在你的屏和P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不正常,或者输入输出属性设置不对。比如数据类型,数据位数

网友C:
应该是没有通信上,或者就是现实数据的格式不对。

楼主:
现在别的数据显示了,就是还有一些参数显示不出来,比如在PLC里面的变量是VD50,在触摸屏里设置的变量也是VD50,但是监控程序可以显示数据,但是触摸屏上只显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别的数据都显示了,就这个数据不显示,求教

网友D:
西门子的好像和显示位数有关系,超了就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没有通信上,或者就是现实数据的格式不对。

您估计是怎样的数据类型,我用的都是re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不正常,或者输入输出属性设置不对。比如数据类型,数据位数

现在别的数据显示了,就是还有一些参数显示不出来,比如在PLC里面的变量是VD50,在触摸屏里设置的变量也是VD50,但是监控程序可以显示数据,但是触摸屏上只显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别的数据都显示了,就这个数据不显示,求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触摸屏说...

现在别的数据显示了,就是还有一些参数显示不出来,比如在PLC里面的变量是VD50,在触摸屏里设置的变量也是VD50,但是监控程序可以显示数据,但是触摸屏上只显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别的数据都显示了,就这个数据不显示,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