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接法疑惑

楼主(2014-09-08):
三相异步电机,为什么接法是W2接U1,U2接V1,V2接W1。W1不是和W2是一组线圈 UI和U2是一组....为什么不是W1和W2接一组呢? 是因为不同的两相线才能产生380V线电压吗? 还因为一根相线连在一组线圈上 产生不了回路?

 还有个问题就是三角接法疑惑:

        W2接U1 那UI跟U2是一组  U2接VI, V1跟V2是一组  V2接W1,WI跟W2是一组,疑惑来了

W2接UI的时候, U1不是把电导到U2去了,U2接V1 ,V1不是把电导到V2去了,.....这样不是所有的电路全部连起来了,这不就跟星形启动是一样了? 谢谢指点!

楼主:
祝大家,中秋快乐,花好月圆!

网友A:
看来不是“电”专业的,慢慢学吧,不急!

网友B:
看你这台电机功率不大,降压启动不太可能,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多速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台电机功率不大,降压启动不太可能,如果没有猜错的...

这个跟功率无关,我是想问 电机是首尾相连但不是并排的,因此电机所有的电都是连在一起 不会短路吗?还有这样不是跟星形无区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不是“电”专业的,慢慢学吧,不急!

网友D:
是这样接的,你如果W1和W2接的话 那就没有回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接的,你如果W1和W2接的话 那就没有回路了

这个我开始就想到了,但这样首尾不是一组 角接不是所有的电都在一起了吗?

网友E:
头尾相连,三角。尾相连,头接电源,星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尾相连,三角。尾相连,头接电源,星形。

这个我知道 我是想问三角接法 所有电路都连在一起?不会短路吗?而不是接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头尾相连,三角...

   你看维修电工初级书上有,这类似变压器接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台电机功率不大,降压启动不太可能,如果没有猜错的...

这个电机大小不好根据图片看出来

网友H:
中间有负载怎么会短路,你说的是三角形接法吧

网友I:
不用疑惑,按照电机上的接线图直接接就没问题

网友A:
楼上几位咋地了?这是做电工最基本的常识,还用讨论吗?

网友J:
网上找到星三角形线圈接线图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K:
支持李工。

楼主喝高了?

网友L:
楼主说的应该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M:
楼主完全不会,鉴定完毕。

网友N:
好好看图纸     跟实物对照    确定明白后再问

网友O:
这个问题蛮深奥吗?

网友P:
不分文理科,普及所有知识,是必须的,知识出于书本,来源实践

网友Q:
看来楼主要好好补补电工知识啦啦啦啦啦

网友R:
问的不错,回答的更好!

网友S:
上图是对的!每一组线圈确保两头是不同相电压

网友T:
人问个问题,这是好事,不懂多问也是学习的方法,你们懂且愿意讲出来,就给人讲讲,看评论好搞笑。你们一开始就是电专业?看书跟问人都是学习的方法,只是问人要遭受一些不同的论调。

网友U:
你把星三角,或者延边三角形的线圈用途画出来,再仔细想想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我们无法用言语来表述。

网友V: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看你这台电机功率不大,...

哥们,3楼的猜想是正确的,那个电机肯定是双速电机,从你图片中的电线还有接线柱的大小,电机的大小应该不超过4KW,另外附一张双速电机的接线图,慢慢研究啊,要是再不明白,那就没办法了。呵呵。

网友W:
应该是降压启动,考试用的。

网友X:
怎么把六根线都拉出去了。。。。。。。。。。。难道这是要星三角????????

网友Y:
380v是两相窜两相组成三相

网友Z(2014-10-15):
新三角接法画个图纸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AA:
是星三角启动,电机不大也可以用

网友AB:
楼主把线圈与导线混在一起了,给一个线圈加上额定电源电压会短路吗?电机的V1、V2是其一相线圈的两个输出端,虽然用万用表量是直通的,但它不是一根“导线”。因此把三相线圈头尾连接起来,就是三角形连接。而星形接法是把三相线圈的头或尾接在一起,也就是用导线把三个头或尾连通。

网友AC:
区分单速电机和双速电机最简便的方法,测量下单速电机端子相邻端子是不导通的,而双速电机每个端子都是通的,各个端子的电阻值是不同的。8KW以下的双速电机根据每个端子的阻值不同能区分出UVW线圈的头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