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一下,欧姆龙指定地址怎么理解,例如mov 3 d200

楼主(2014-09-08):
请大家指点一下,欧姆龙指定地址怎么理解,例如mov 3 d200

网友A:
3存在d200寄存器中

网友B:
3是一个通道,mov 3 d200的意思是通道3里面的值送到DM200中存放。在OMRON CP系列的PLC中,你的这个通道3应该是一个模拟量的输入值,比如说传感器的信号啊,,温度值啊,压力值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是一个通道,mov 3 d200的意思是通道3里面的...

网友C:
这是MOV指令,进行赋值的。

网友D:
传送指令,也叫赋值指令,很常用

网友E:
传送指令,进项相应的赋值操作

网友F:
mov 3 d200是将3这个通道的数据传送到D200中,mov #3 d200是将16进制的3传送到D200中。

网友G:
mov 3 d200的意思是通道3里面的值送到DM200寄存器中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