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单相总功率配变压器

楼主(2014-09-08):
如何计算单相总功率配变压器,比如单相总功率1400KW需要配多大变压器???

网友A:
应该根据负载性质定,资料不全,不能确定。

网友B:
根据最大负载情况,还有最大电流情况判断,建议参考电气工程师手册。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三相平衡分配的

网友D:
一般预留5%的余量,还要考虑功率因数

网友E:
1、你的负载是否属于三相负载中的单相;

2、负载特性;

具体负载方案不同(例如纯单相负载必须是Z型接线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