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4-09-08):
刚装的设备,机器运转600R/MIN时,保护继电器受干扰导通一下,机器停止,保护继电器是直流24V,电柜里面交.直流继电器混装,线路也在一起,电机是变频器控制,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最烦就是这种情况。

你留意下是不是某处接线不牢固。这个靠运气和耐心才行

网友B:
24V继电器受干扰动作,这种情况不大可能,查查设计、接线吧。如果是从变频器引出的保护继电器,最好取消。

网友C:
好像不能确定是干扰吧?变频器的干扰应该跟转速关系不大,跟载波频率关系更大一些。我觉得你还是好好查查逻辑关系吧。

网友D:
注意交直流分开走线就好点儿了

网友E:
也认为直流24V继电器受干扰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可是在500转以下不停机,还有我把继电器所有能给它电源信号的线路都断开,机器升到600转还是停机,请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F:
把具体的机器型号,所用的控制图纸发一下,让大家分析一下,可能好发现问题

网友G:
类似的设计,我们这边也有,基本没有什么继电器会受到干扰,因此,可以查查继电器的线路,或者增加变频器滤波功能

网友H:
所谓的保护受干扰导通一下是什么?要查这个继电器的输入来源是哪,按理说是继电器得电才会导通

网友I:
干扰到继电器线圈导通吸合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楼主:
今天查了线路,发现继电器的电源信号还有一路未查到,也正是这一路引起的,在此谢谢各位,可是这一路是PLC输出一个故障继电器控制的。机器在升到600转以上或下降400—200转,PLC控制的故障继电器会不定时导通一下,后来查了PLC故障输入点,发现有一个点会闪亮,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又没有输入信号,估计是干扰信号,明天我们准备把这个点线路换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