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和欧姆龙通讯问题

楼主(2014-09-08):
我现在有一个威纶的屏型号是MT6070iH和欧姆龙CP1E的PLC,连接,现在是这种情况,断电后屏上点鍵,PLC的内部点没反应,但是用电脑连PLC后强制一下和屏对应的那个内部点,就正常了,下次断电后又是这样,我的PLC到屏的线只有1米,但是有一个75的变频器装在那里,线是屏蔽线,连接方式是232

断电后来电时,屏上和PLC上面的通讯灯都是正常的。

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原因,请问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的触摸屏工程文件里面是否有哪些地址超过了PLC内存地址的范围啊?

比如说你PLC DM区最大范围是到D8000,但是你屏上有某一个地址写了D8001或其他大于80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触摸屏工程文件里面是否有哪些地址超过了PLC内存地...

应该不会的

楼主:
这个问题是才出没多久,前面都用了一年了

楼主(2015-11-15):
搞定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