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好月圆,共度中秋”+假日设备检修

楼主(2014-09-08):
  八月十五将至送你一只月饼,含量:100%关心,配料:甜蜜+快乐+开心+宽容+忠诚=幸福;保质期:一辈子 保存方法:珍惜。

  每到国定假日,对于我们工控坛友来说,可能很多坛友都会像我一样,仍在一线检查设备,故障排除,现场抢修或是值班在不能停机的现场! 在此我代表工控网摄影版块向仍工作在一线的坛友致敬! 祝中秋快乐!

  当然,我也一样在现场检修

   在对现场的 一个 S7 318 的 PLC 进行在线监控,其控制的一个传输设备链条,在 设备运行时有时会突然停下,变频伺服没有报警,过一会又正常启动运行!@ 这是什么情况?

   检查了半天,PLC 中程序运行的条件都没有问题呀!

楼主:
   下图是程序段中的截图, 这里已有输出,但是实际变频器也是 RUN ,但就是电机不转动,这是什么情况呀 ?

网友A:
支持水哥。

水哥对西门子好专业。

网友B:
呵呵 水哥 变频器有报警么

网友C:
水哥,监控一下现场电压是不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水,不把你的SP借我使使?从现在到过年,差不多可以给...

   中秋快乐, 通讯网,你要先对这个设备工艺和 这个 CT变频器 程序的有一些了解,再帮我搞定应是没有问题的,欢迎你继续再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水哥 变频器有报警么

  变频器没有任何报警,已进入 RUN 状态显示, 但是在运行时突然停止, 然后需要你再次对设备产品输入的 启动按钮再次确认, 传送变频伺服又再次启动运行 !

   请问 4 楼所说的 现场电压是指变频器输出吗 ?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辛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阿水...

你看你又来了,有几个原因,一是调试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如果一直在那里,费用太高,当然这些都要你来承担,加进费用里面。所以我觉得先在家调试好了,去了很快装上,对双方都好。哦二是:说的不好听点,我不能事先把什么都明明白白告诉你,要是都告诉了你,我还赚什么啊??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阿水--王者之师  回复内容:对: 通...

有点道理,我们一般都是在出厂前调试好,然后在现场还要调试,根据现场情况,简单修改就行了;楼主那是维护设备吧。

网友H:
  搞什么飞机呀,今天上班有时还会报警停机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回...

当然也不是不告诉你,只是有些方案,还需要具体实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通...

  时间当然会给你呀,你看都一年多了,活还在呢,钱当然也会给你挣的呀!

网友I:
plc的程序 T形图的 有点耐心 慢慢来 自己总能找到原因的 ,加油吧  细心一点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

光有时间没有用啊。。我觉得你要想搞就尽快拿定主意,照我说的,把我需要的寄给我。。否则,一旦停机。再着急,我可没本事一两天内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plc的程序 T形图的 有点耐心 慢慢来 自己总能找到...

  谢谢,主要问题就是这些 变频伺服的控制所 程序直接在变频伺服内,不在 PLC 程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