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紫金桥是如何建立多目录驱动设备

楼主(2014-09-09):
  在使用紫金桥软件设备数据时,经常会遇到使用相同的驱动采集多个设备。这时候你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在一个驱动下目录建多个设备;二是,通过在安装目录中配置建立多个相同的驱动目录然后再在每一个目录下分别建立设备。

  那么使用哪种方式更好呢?答案是第二种方式,这主要是因为用相同驱动采集多个设备时如果在一个驱动目录下建多个设备,那么如果其中有一个或几个设备通讯不正常而其他的通讯正常,那么因为设备建在一个驱动目录下,就可能导致这个驱动工作状态不正常,下面就以西门子S7-300(TCP)为例说明。

  1.确定驱动名称,在开发系统导航树上:数据库/plc/Siemens(西门子)/S7-300(Tcp)如下图:

  2.进入紫金桥软件安装目录找到所要增加的驱动文件夹如图:

  此处是“C:\Program Files\RealInfo\IO Servers”

  3.复制一份驱动文件夹,同时复制一份驱动框架如图:

  4.为了方便管理你可以对复制的文件夹和驱动框架命名但是的保证两者名称一致即,框架名称.exe前面部分和驱动文件名称相同如图:

  5.双击进入驱动文件夹如:C:\Program Files\RealInfo\IO Servers\复件PLC_Siemens_S7Net进入IODESC.txt文件把S7-300(TCP)改为S7-300(TCP)A保存。如图:

  6.在开发系统导航树上:打开数据库/plc/Siemens(西门子)/S7-300(Tcp)就可以看到新加的目录如图:

  注意:S7-300(TCP)A就是新加的驱动目录。你每次修改完安装目录都要重新进入开发环境才能把对驱动修改保存住。文件夹和驱动框架和IODESC.txt中的.exe前面的名称要一致。如图:

  至此,多目录就建完了。接下来就可以进行设备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