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燃气管道选择

楼主(2014-09-09):
燃气管道用镀锌管好还是用PVC的好,埋地的话

如果用镀锌管的话会不会氧化,如何处理防腐问题?

网友A:
当然是PVC管好了,现在城市新管线施工都采用PVC。

网友B:
这要看燃气的压力等级,从防腐蚀角度埋地选用非金属的好,但从压力等级和检修以及维护扩展看金属的管道安全性强,因此根据使用情况,金属的架空,非金属的下地。

网友C:
国家的燃气工程(西气东输)使用螺旋焊接钢管,PE管道一般是用在8Kg以下的压力使用,使用时间为40年(地埋)

网友D:
天然气管道规定是用无缝钢管!里外做防腐处理!两遍防锈漆!PVC是不符合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