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触摸屏和台达PLC的写入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4-09-09):
各位大侠,我最近在做一个项目,之前在调试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到了现场不久之后,就会出现触摸屏上面写入时间延时控制设备时,居然写不进去的,这是为什么的???求助

网友A:
调试是联机在线模拟的,还是离线模拟的?所谓写不进去是指什么,有没有报警?另外基本的信息你要说清楚,连的是谁家的PLC,用哪个通讯口等,最好有故障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是联机在线模拟的,还是离线模拟的?所谓写不进去是指...

PLC和触摸屏都是台达的!调试的时候都是模拟设备运转的循序来调试的!在触摸屏上面通过一个变量地址来写一个停机时间,写10S以内的时间,设备不按此时间停机,10S以上的话,一切正常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是联机在线模拟的,还是离线模拟的?所谓写不进去是指...

PLC是:DVP32ES2

触摸屏是:DOP-B07S410

网友A:
把定时停机部分的PLC梯形图程序和触摸屏上数值输入的元件的属性设置贴一下图吧

网友B:
“数值输入”部件,设置“写入存储器地址”;然后检查一下是否启用了“生效位元”?因为当条件不满足时,无法弹出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