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18程序下载问题,求教!!

楼主(2014-09-09):
用somachine软件下载程序时,设置好活动路径后,点登陆到PLC,显示如下图ID不匹配,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高手!

网友A(2014-12-1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已经显示连接了,是不是我直接上传源文件就行了啊?

网友B:
这个需要重新刷下固件

网友C(2018-12-11):
我也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