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模拟量控制伺服电机转速问题

楼主(2014-09-09):
DEAR 各位兄台:

      小弟是新手,老板让做个“张力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程序,不知如何写,还请各位给与范例,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A:
PLC要加模拟量模块,伺服查看速度控制资料。

网友B:
首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程序,看楼主说的就和个电机正反转似的。对于新手,如果能写出这个程序来不简单,这里面既包括模拟量的应用,四则运算,PID运算,还包括伺服电机的控制,可以说涵盖了PLC的常用的一些功能,对楼主新手来说,是一个挑战,如果楼主能把这个程序写出来,对于常用的PLC的控制就不成问题了。欢迎交流,2544891122@qq.com

网友B:
涵盖的知识面太多,不是一个范例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