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线性/旋转位置霍尔编码器 iC-MHL200

楼主(2014-09-09):
    iC-MHL200是一个集成霍尔编码器,用于检测线性和旋转磁体,磁体极间距为2mm。当器件工作在12位分辨率,最小线性位置增量可达到1μm(0.98μm)。插补器分辨率可以设置最多4096个增量在每个磁信号周期(相当于4mm的位置偏移)。

    增量ABZ正交位置信号高达2MHz的速率可在单端或差分输出,允许最小线性速度8 m/s在12位分辨率,更高的速度在要降低分辨率使用。索引脉冲Z的位置在磁信号周期可调。对于直线电机的应用,一个或两个UVW换向信号在一个信号周期可用。无论是增量和换向输出RS422兼容,并且可以配置相关的输出驱动电流和摆率。使用串行BiSS接口位置数据可以传输,并且iC-MHL200可用于设置访问。上电配置和内部参数可以永久地存储在一个片内击穿的ROM。对于仅需要读出位置数据,也可以用SSI协议。

特性

  • 自动信号调理带可配置控制

  • 12位实时插补,在8 m/s的速度进行

  • 插补因子×1 ~ ×128,×256,×512,×1024

  • 正交AB和索引Z信号输出

  • Z输出可以通过选通输入ENZ启用

  • 一个或两个UVW换向信号

  •  ABZ或UVW有独立的零位

  • AB增量的频率高达2 MHz

  • RS422输出驱动级用于ABZ和UVW

  • BiSS C接口用于位置读出和编程

  • 器件设置和OEM数据存储到OTP ZAPROM

  • 开漏NERR信号(磁铁损失,频率错误)

  • 错误代码通过BiSS C接口访问

应用

  • 增量线性和旋转编码器

  • 直线电机的电子换向

方框图

应用实例

网友A:
亲们,,赶紧行动起来吧。多方便的目录书。赶紧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