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MT506T触摸屏下载问题

楼主(2014-09-09):
我用EB500 V2.6.1软件上传步科MT506T的旧屏程序到电脑来模拟和其他操作功能都正常。如下图:

但是下载到同样是MT506T的新屏就出现数字乱码和有些功能不起作用等其它问题看下图。希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请问:1.步科KincoMT506T触摸屏应该用那个版本软件来上传和下载程序?

           2.是GHOST_WIN7_SP1_X86系统安装EB500V2.6.1CN软件有冲突吗?

           3.具体应该怎样解决呢?谢谢!

网友A:
现在还有506的新屏呢?

楼主(2014-11-12):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B(2015-03-06):
请问:.步科KincoMT506T触摸屏应该用那个版本软件来上传和下载程序?

网友C(2016-08-09):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如何解决的求指教~谢谢

网友D(2017-11-13):
有没有软件啊,我有一块eview旧屏MT506T,无法编辑画面,没有软件,求发一个,谢谢好心人。QQ 657853145

网友E:
这个不是已经停产了吗?

网友F(2019-03-17):
楼主,我很想学习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G(2019-10-16):
我想知道怎样上传和下载的

网友G:
     我的俩个步科MT506T怎样实现把 A屏的程序转移到B屏?  为什么我用EasyBuilder 500编写的程序不能正常的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谁有步科MT506T的使用手册?求一个。。。。。

网友H:
请教请教各位大神傅,关于PLC设置定时停机的问题

网友H:
除尘器控制组态程序亲测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