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的PLC与触摸屏连接

楼主(2014-09-09):
西门子S7-200的PLC与触摸屏连接,现在别的数据显示了,就是还有一些参数显示不出来,比如在PLC里面的变量是VD50,在触摸屏里设置的变量也是VD50,但是监控PLC的程序可以显示数据,但是触摸屏上只显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别的数据都显示了,就这个数据不显示,求教

网友A:
这个很可能是你触摸屏数据显示框的数据类型选择不对。

VD50,在触摸屏数据地址类型用浮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可能是你触摸屏数据显示框的数据类型选择不对。VD...

我用的REAL,别的数据类型也试过了,还是显示不出来

网友A:
也可能数据超限了,超出显示范围了。可以用MOVE指令赋值到地址VD50

网友B:
记得西门子的超出显示范围了好像就显示###

网友C:
  是不是数据超出你在屏里的显示设置范围,中 是 6 位,现显示是5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