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常见电气事故

楼主(2014-09-09):
煤矿常见的电气事故
(一)人身触电事故
1. 影响触电危险的因素:
(1) 电流——人体通过的电流在50mA以上就有生命危险,我国规定安全电流为30毫安;
(2) 电压——我国规定安全电压为40伏。但煤矿井下潮湿易造成电器绝缘低下,故对井下潮湿危险的地方安全电压为12伏;
(3) 触电时间——触电时间大于0.75秒就有生命危险;
(4) 触电途径——电流经过人体心脏最危险,如手到手或脚到手等;
(5) 触电电流频率——频率在25Hz~300Hz的交流电对人体危害较大。
2 触电原因主要有:
(1)井下违章带电作业;
(2)不执行停送电制度;
(3)电缆或设备漏电、接地;
(4)电缆接线不用接线盒;
(5)高压防护设施不全。
(二)井下漏电故障
井下中性点不接地的供电系统中,发生一相火线接地为漏电;供电系统中各相绝缘的降低也要出现漏电。
1 危害:
漏电电流不大但危害性很大,如造成人身触电.发展成短路引起电器燃烧、产生电火花引起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在工作面提前引爆雷管等。
漏电分为集中性和分散性两种。
2 原因:
(1)设备、电缆受潮、进水造成绝缘低下;
(2)电缆受外力伤害如挤压、弯曲、折断和划伤;
(3)导线接头松脱与金属外壳相碰;
(4)带电作业;
(5)设备超负荷运行;
(6)电气间隙或爬电距离小于安全值而对地放电。
(三)电网过电流故障
过电流故障分为短路、过负荷、断相三种。
1. 短路故障——井下为两相短路和三相短路。
原因:
(1)电气绝缘击穿;
(2)误操作;
(3)机械损伤。
2. 过负荷故障——指设备运行电流超过规定的允许值,其表现形式为设备、电缆严重发热。
原因:
(1)超负荷运行;
(2)电动机端电压太低;
(3)设备频繁起动;
(4)启动时间过长;
(5)机械转动部位卡堵。
3. 断相故障——指一相断线,断相后电 压降低了√3倍,电动机一般仍然在运行,此时电流将增高√3倍造成发热。
原因:
(1)熔断器一相熔化;
(2)电动机或开关的接线头脱落;
(3)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与接线端子的连接开焊接或脱落;
(4)电缆芯线中一相断线;
(5)电煤钻或移动设备断线。
(四)井下存在杂散电流的危害
任何不按指定通路而流动的电流称为杂散电流,如沿机车轨道流动的电流等。
在井下杂散电流将产生电火花引起爆炸事故。

网友A:
最恐怖的是,电火花引起煤尘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