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万年历的应用.

楼主(2014-09-09):
台达EH3系列定时停机程序

网友A:
定时(工作固定时长)还是定点(工作到某个点)?前者与万年历无关,看来是后者。

1.读出万年历(年月日时分秒)

2.比较

3.输出停机信号

网友B:
时间比较就行了

看手册,有具体的地址

网友C:
你也可以在屏上写个宏指令,直接与PLC接通比较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也可以在屏上写个宏指令,直接与PLC接通比较就行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工作固定时长)还是定点(工作到某个点)?前者与万...

 是定点,就是说我设定到什么时候停机,就什么时候停机,谢谢,能给出具体程序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可以在屏上写个宏指令,直接与PLC接通比较就行了

 请大侠给点具体的程序。谢谢。

网友E(2014-10-18):
这是比较年月日,时间到就输出m100,希望对你有用。

LD>= D1319 D2000
AND>= D1317 D2001
AND>= D1316 D2002
OUT M1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比较年月日,时间到就输出m100,希望对你有用。L...

 谢谢,我试试。

网友F:
谢谢楼主,最近正找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G(2017-04-23):
又学习了,好地方要经常来,才能学到好知识

网友H:
又学习了,每天学一点进步多一点

网友I(2017-07-18):
意思是比较PLC时钟的时间与设定的时间,前者大于或者等于后者,就是时间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