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复位到初始化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4-09-09):
设备人机上的复位在PLC里面一键归复回零程序怎么写?顺便求人机与PLC程序谢谢!

网友A:
看你是什么型号的PLC,另外,看你将什么复位?只定位状态复位还是需要将设定的参数都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B:
这个看你的控制逻辑是什么样子的,需要复位哪些参数了。

网友C:
LD M0                                   //在屏内指定M0为复位键

FMOV   K0 D100 K16           //在D100--D116内的数值填入数值0

ZRST Y10 Y17                     //把Y10-Y17的接点复位

楼主:
三菱PLC.就是一开机需要回零。伺服 气缸都回原点。然后再执行手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