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定时器的时间在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4-09-10):
各位大侠,我是初学者,想把定时器倒计时显示在4位的数码管,求助,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你是什么型号的PLC?你只要读取定时器的缓存器地址就可以了啊

楼主:
国产三菱 plc工控板 FX1N 32MR T,非常感谢你的指教,请具体些好吗?再次感谢!

网友B:
转换成BCD码

网友C(2014-10-16):
楼主买个文本显示器,全部彻底解决,档次提高!那玩意可以显示好多的信息,数值是最基本的应用

网友D:
单单显示的话BCD够了

网友E:
关键看你的数码管是什么形态,是BCD型态的还是数值解码直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