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转向怎么确定?

楼主(2014-09-10):
现实中电动机转向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可是有些电动机(尤其是变频电机,不是可以变频器控制吗?)清单要求提供电动机转向"C.W."和"C.C.W."这是指什么啊~有没有明确的定义。求指导。

网友A:
就是正反转

网友B:
  C.W  我只知道这是 正转,另外一个不知道

网友C:
一个叫顺时针(Clockwise):由前往后转;另一个叫逆时针(CounterClockwise):由后往前转

楼主:
我也知道正反转,但人是从哪个角度看,是站在负载侧还是非负载侧看,望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正反转,但人是从哪个角度看,是站在负载侧还是非...

 我觉得是站在负载侧看,因为图纸有正视图和侧视图,好像没有从非负载侧看的图纸

网友D:
面对负载,顺时针正转,逆时针反转。

网友E:
一个叫顺时针(Clockwise):CW正转;另一个叫逆时针(CounterClockwise),CCW,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