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在温度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14-09-10):
本人是菜鸟图中的脉宽调制能否换成固态继电器?(采用的是PID控制)

网友A:
应该不行

网友B:
模拟量固态继电器是有的,不过好像都是交流的,没见过直流24V的,楼主可以找一家厂家问问看啊

网友C(2014-11-15):
之前我也做过200的PID控制输出是数字量,感觉还是可以的,就是继电器有点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