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帮我解决一下PLSY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4-09-10):
我是PLC新手,在使用台达PLC过程中发现对同一输出端PLSY指令只能使用一次,这样就不能改变脉冲频率,后来看到有同志说可以输出多次不同频率的脉冲,不知具体如何实现,请各位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LD M1000

PLSY D0 K0 Y0

对D0 中的脉冲频率是可以随时改变的。

网友B:
你可以将多个独立的条件并联,然后执行脉冲输出指令(PLSY);程序里的两个参数用D表示。在运行该指令前,只须将数值传送到那两个D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