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全局初始化

楼主(2014-09-10):
请教各位师傅,如果将S7-200内 除要求断电保持的数据外,其他任何数据,初始化!!!

网友A:
这种断电就可实现,若要用程序复位就要根据实际需要来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断电就可实现,若要用程序复位就要根据实际需要来写程序。

我想要的是不断电的情况下啊。有没其他办法?写复位好麻烦,如果用的寄存器 多的话!求教!

网友A:
那你了解一下西门子有没有这种特殊输入点功能,接通时PLC处于RUN状态,断开时PLC处于STOP状态.知道三菱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可以用特殊寄存器,SMX.X,可以先试试

网友B:
也可采用循环的置位和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采用循环的置位和复位~

十分感谢,可以实现这功能!

网友C: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