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P1H上载程序到电脑出现问题

楼主(2014-09-10):
       我是用cx一programmer V9.3写的程序,下到PLC CP1H中,调试时一切正常。但是,当我用另一个电脑(WIN7系统,cx一programmer V9.4)调试时,上载的程序有正常的程序段,但是没有段名、符号名、注释,在选框中该选的都选了。

       难道是版本不同,不兼容吗?

       请教。

网友A:
是你下载到PLC的时候就没选把那些下载进去吧

网友B:
你下载的时候没选择注释,只选的程序直接就下进去了。254489112@qq.com

楼主:
        一开始下的时候都选了啊,而且在第一个电脑上上载和下载了多次都正常.

网友C:
首先比较早的型号系列有部分不支持注释,选择不等于有用,把程序导到另外一台电脑里,上载程序编译完后选择注释,监视和修改就可以看到注释了。但下载进去的程序依然没有注释,每次循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