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组态软件怎么做报警条

楼主(2014-09-10):
昆仑通态组态软件 怎么做报警条? 跟昆仑通态触摸屏一样的滚动报警条。

网友A:
   两个软件是一样的吧 ???

楼主:
就是不一样,找不到那个控件!

网友B(2016-03-29):
在实时数据库里,双击要设定的数据,数据对象属性设置里设置报警属性。

在 动态组态窗口里添加报警滚动条。

相应的数据报警会直接显示在滚动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