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B系列伺服反应滞后求指点

楼主(2014-09-10):
如图这个是AB系列伺服电机用在拉丝机上,一共4个750W伺服电机1个编码器。问题如下求指点:

1. 编码器运转后伺服电机会滞后2-3秒才会启动,停机时也会滞后编码器2-3秒才停机,而且停机后电机会反转。

2. 用手轻轻拉电机上的皮带电机就会转动,大概转动30-50度后回到原来的位置

求高手指点。增益也调过了,参数都是用软件计算的,个别参数想修改了看看效果但是修改了后下载不了,所以参数也改不了,这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
补充一下,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A:
这是刚性问题,参数调节不好的话就要加减速机了

网友B:
感觉是参数设定不好的原因,滞后严重。

网友C:
具体怎么个流程?编码器跟伺服又是啥关系?不讲清楚很难判断

唉,你先把控制思路,理一理,8-9分是你程序有问题

网友D:
系统是刚开发出来就这样还是?

参数滞后一般不会有这么长的时间延迟,把伺服电机脱离负载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