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T7 7.5kw上电报Uv

楼主(2014-09-10):
      我有一个安川T7变频器,上电就报UV故障,但量母线电压正常,而且看面板上监控电压显示也是正常值,主板跟好的变频器对调了没有问题,求助高手这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主回路欠电压
未输入运行指令(变频器停止中)时,会出现以下状况。
· 主回路直流电压低于L2-05 (主回路欠电压(UV)检出值)的设定值
· 200V 级:约190V (单相为160V)
· 400V 级:约380V (E1-01 (输入电压设定)的设定小于400 时,为35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回路欠电压未输入运行指令(变频器停止中)时,会出现以...

 就是查不到问题在那上电报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建议您更换变频器试试。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