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项目开发流程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4-09-10):
各位大哥

     现在我们公司需要找人开发一块单片机板,想请教下,开发流程是什么样的,我该怎么找供应商??

功能如下:

     1. 定时  分别控制2个高速气路电磁阀开关,时间精度至少能到100us,最好能达到8us;

     2.控制一个9W的有刷直流电机,能调节电机速度;

    3.能检测气路气压,并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4.带有modbus RTU 232或485通讯,可通过通讯设置上述参数;

请各位大哥给个意见,芯片用PIC的哪个系列可以啊??开发成本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A:
对PIC的不太了解,不过PIC的片子确实挺好。价格当然也稍高。不过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楼主:
各位前辈,给点意见啊,谢谢了。。。

网友B: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