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板子什么用

楼主(2014-09-10):
烤箱上面使用的LG PLC控制

网友A:
貌似温度检测用的多路复用技术吧。

可以用更少的温度检测通道检测多路温度信号。

我猜的。别当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温度检测用的多路复用技术吧。可以用更少的温度检测通...

网友B:
应该就是一块测温多路变送

网友C:
是可控硅触发板吧?

网友D:
扫干净了再拍多清晰呀。楼上督查说的貌似正确,信号调理版,控制可控硅的触发板

网友E:
多路切换,模频转换。

放大器 AD620

16脚4000系列模拟刀

另外一个8脚国半的模频

猜测。看电路芯片就知道了。

网友F:
芯片看不清楚,上面接口上的字迹也不清楚,不好猜测

网友G:
4路运放组成的PID调节器,单电源的。板上有开关电源,电解电容坏了。

网友H: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

网友I(2015-09-15):
问问学电路的,具体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