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和断路器的区别

楼主(2014-09-10):
  【空气开关】是一种只要有短路现象,开关形成回路就会跳闸的开关。
  当线路发生短路或严重过载电流时,短路电流超过瞬时脱扣整定电流值,电磁脱扣器产生足够大的吸力,将衔铁吸合并撞击杠杆,使搭钩绕转轴座向上转动与锁扣脱开,锁扣在反力弹簧的作用下将三副主触头分断,切断电源。
  当线路发生一般性过载时,过载电流虽不能使电磁脱扣器动作,但能使热元件产生一定热量,促使双金属片受热向上弯曲,推动杠杆使搭钩与锁扣脱开,将主触头分断,切断电源。
  因为绝缘方式有很多,有油开关,真空开关和其它惰性气体(六氟化硫气体)的开关。空气开关就是使用空气灭弧的开关,所以叫做空气开关。利用了空气来熄灭开关过程中产生的电弧。所以叫空气开关。
  【断路器】:具有过流、短路自动脱扣功能,带有消磁灭弧装置,可以用来接通、切断大电流;
  空气开关:断路器的一种,它的灭弧装置暴露在空气中,在空气介质环境中就可以完成消除电弧,这类电器一般多用于低压回路。

网友A:
空气开关:断路器的一种,它的灭弧装置暴露在空气中,在空气介质环境中就可以完成消除电弧,这类电器一般多用于低压回路。

网友B:
断路器是总称,空气开关是断路器的一种。

网友C:
气开关:断路器的一种,它的灭弧装置暴露在空气中,在空气介质环境中就可以完成消除电弧,这类电器一般多用于低压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