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记数程序

楼主(2014-09-10):
各位大侠,WRITE功能模块具体该怎么用,手册上说将w区数据内容写至CR中,w和CR分别指的什么?

另外手册上说EN端不能一直导通,为什么在下图中的高速记数程序中en端一直为1?另外eno端什么时候会变成1?

网友A(2014-10-12):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B(2017-02-13):
跟着大侠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着大侠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D(2017-03-27):
CR和W是功能块管脚,CR管脚是填计数器的序号,填1/9/17/25,W填设置的数据源地址,如%MW1,%NW1等,一般8个字用来对高速通道参数设置。

HSC1-HSC4的模式寄存器代号分别为CR1、 CR9、 CR17、 CR25,CR1-CR8具体参数定义见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