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做电镀生产线的工程师指导下,不胜感激!

楼主(2014-09-10):
年初时,楼主偶然相识一位做电镀生产线的老板,为他改造了一个简单的全手动控制的电镀控制系统。
 前些些天问我有没有兴趣做一条简单的自动线,硬件及工位分布就是上图内容。
 主控是三菱的PLC和变频器。
 根据客户所说工艺就是:上料——酸洗——酸洗——水洗——水洗——水洗——下料
 行车上就2个钩。
 听他描述的很简单。

 楼主现在待业,之前一直是在物流输送设备行业里。对于电镀生产线也只是曾经简单的观察过,具体的未深入过。
 因为是跨行业所以解知之甚少。
 现在遇上些不懂的地方,来论坛里的请前辈指点下。
1、此工艺是否就是单工艺的一个循环,在触摸屏上除了在池里的停留时间,还需要些什么?
2、记得每个池内都是可以放2个挂件,按现在的要求也是这样的吧?
3、程序上有自动与手动之分,是不是都用SFC更方便些,还是梯形图灵活?手动控制一般都在行车上,自动控制的话对工艺哪个最为关键。
4、对于池内的挂件,现在行业里流行的是用传感器检测挂件的存在,还是单靠PLC存储详细。
5、行车运行中对7个工位的位置,我想是先对其每个工位有编号的,然后判断在哪个位置上?我看到过一个生产线上的行车平移那里有2个接近开关,检测池边一排的铁片。
6、通常下行车上的2个挂钩用一个变频器里控制上下就可以了吧?

 还有个没有参考依据的事情:这个安装调试费用应该算多少,特别是程序费用。
 目前楼主也是依葫芦画瓢,也很多些不足点,望请前辈指点一二。

楼主:
自己来顶,有偿报答!

网友A:
做过3年电镀自动化流水线,如果楼主只有6个缸的话,程序应不难,5000元左右,其他费用按工算,qq544608939

楼主:
时空——王者之师 兄,我已添加好友,望请回复!

网友B:
1、此工艺是否就是单工艺的一个循环,在触摸屏上除了在池里的停留时间,还需要些什么?

按照这么简单工艺应该就是单个工艺的循环,在触摸屏上需要设置什么看你做固定程序还是自由程序。 自由程序还需要设置在槽内的停留时间。还有槽的使用与否的选择。

2、记得每个池内都是可以放2个挂件,按现在的要求也是这样的吧?

不明白你的意思
3、程序上有自动与手动之分,是不是都用SFC更方便些,还是梯形图灵活?手动控制一般都在行车上,自动控制的话对工艺哪个最为关键。

没有使用过SFC做过,自动控制应该是槽内时间最关键。

4、对于池内的挂件,现在行业里流行的是用传感器检测挂件的存在,还是单靠PLC存储详细。

最好做到既有硬件方面 检测也要有软件记忆,以免某一方面出了故障导致双重投入的报警。

5、行车运行中对7个工位的位置,我想是先对其每个工位有编号的,然后判断在哪个位置上?我看到过一个生产线上的行车平移那里有2个接近开关,检测池边一排的铁片。

有很多种定位的方式,编码器,编码尺,激光距离传感器,接近开关等。

6、通常下行车上的2个挂钩用一个变频器里控制上下就可以了吧?

可以用一个变频器控制上下和左右行走。

还有个没有参考依据的事情:这个安装调试费用应该算多少,特别是程序费用。

这个项目应该很简单,估计5000元左右。
目前楼主也是依葫芦画瓢,也很多些不足点,望请前辈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此工艺是否就是单工艺的一个循环,在触摸屏上除了在池...

换版面耽误了回帖信息。

任兄,对此行业我只知道些皮毛!看到您为我解释的每个疑问,如遇贵人。。

我那客户也是设备生产商,这条线是用在火烧镀铜上面的前处理。

客户把价格压的很低,包工给我4500。对我来说:1要出差,2要现场安装。

实在太低。。。。。没法做。

但我还是感谢任兄的慷慨。。。。

希望能加个Q,做个朋友。

网友C:
别给他做,你这价格还包含了现场安装调试,亏是不会亏,没大意思。还有个问题,说用接近开关之类的是没有做过这个的,看着槽子大,其实还有停不准的问题,挂件会碰槽。

网友D:
铝型材氧化厂等等太多了,属于成熟工艺,软件编程很简单的,包给我吧~~~~~~~~~~~~~~

网友E:
铝型材氧化厂等等太多了,属于成熟工艺,软件编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己来顶,有偿报答!

 这个我可以做 费用大概1万左右 包括调试 也可以握出电控箱给你 你按图安装接线就好了 我市专业做这个的

网友F:
这个我可以做 费用大概1万左右 包括调试 也可以握出电控箱给你 你按图安装接线就好了 我是专业做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