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0的移位指令

楼主(2014-09-11):
写了个简单的移位程序,出现以下问题:

在模拟器上模拟的时候,是正常的,左移十位右移十位如此循环,但是下载到PLC上后Stop到run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Q0.0移动到Q0.7后没反应了,一种是在Q1.2-Q1.3-...-Q1.7-Q0.0-...-Q0.4这样来回循环,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程序如下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1

MOVB   2#1, QB0

Network 2

LD     SM0.5

AN     C0

ED

SLW    QW0, 1

=      M2.0

Network 3

LD     M2.0

LD     C1

CTU    C0, 10

Network 4

LD     C0

A      SM0.5

ED

SRW    QW0, 1

=      M2.1

Network 5

LD     M2.1

LD     C1

CTU    C1, 10

模拟器版本

楼主:
重新改了下程序,I0.0得电后,顺序为Q0.0-..-Q0.6-Q0.5-...-Q0.0-Q1.7-...-Q1.4,然后在Q0.6和Q1.4之间来回循环,程序如下

网友A:
上电时C0和C1不要复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C0和C1不要复位?

或者说C0和C1应该有个启用条件I0.0吧,I0.0失电后C0和C1也应该要归0了。

网友B:
循环线要预估好~

网友B:
可能要用到轮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循环线要预估好~

能帮我分析一下不,谢谢了

网友B:
好了,回去看看西门子操作指南《Micro’n Power S7-200 LOGO! SITOP 参考》V1.1版本,回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C0和C1不要复位?

加了I0.0上电复位计数器后,启动后从Q0.0移动七次到Q0.7后就没有了

网友C:
                   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主要是做个试验看看,但是模拟和实际完全不一样,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