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计算

楼主(2014-09-11):
图中电机输出功率是1/4马力=184W,电压接三相380V,输入功率计算是1.732*380V*0.6A*cosφ=315W(cosφ取0.8),图中电流1和0.6分别代表什么?

如果照我的计算电机的效率岂不是只有184/315=0.58

是不是太低了?谢谢解答!!!

网友A:
看到你的设备应该是泵类设备

应该同时考虑电机的功率因数以及电机的效率,毕竟是电机驱动叶轮有效率问题。

这样理解

泵类的要考虑负载瞬时在变化所以作为动力的电机应该配置较大的功率。

小功率泵的效率不高时真的,你的58%可以理解为动力泵配置比较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的设备应该是泵类设备应该同时考虑电机的功率因数以...

网友B:
cosφ=0.8从何而来?这小电机估计0.6都达不到。小电机效率低是正常的,0.5-0.7吧。电流的0.6/1.0是电机在使用220V电源和380V电源对应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sφ=0.8从何而来?这小电机估计0.6都达不到。...

谢谢了

网友C:
图中电流1和0.6分别代表什么?

是分别对应220V、380V时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sφ=0.8从何而来?这小电机估计0.6都达不到。...

你好,不同电机的功率因数如何估算,依据是什么?

网友D:
AMP=安培呀!所以指的是电流。

网友E:
1是三角形接法的电流,0.6是星形接法电流。

网友F: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