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接收的反向脉冲信号比PLC发出的脉冲信号少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9-11):
双通道脉冲、控制伺服电机带动滚珠丝杠在一定距离上(相对原点O0的A50mm-B100mm位置)做往复运动;

速度设定较低时(脉冲频率低)往复运动停止的位置非常准确;

速度设定提高之后(脉冲频率高);A.B位置就会发生一个方向的偏移(AB之间的绝对位移(50mm)不会变)

往复次数越多,偏移量越大【比如一段时间后两个点会停在A50.40/B100.40】。

监测显示:

给正向的脉冲让丝杠前进(A-B)的时候,伺服接收的脉冲数与PLC发出的脉冲数一致

给反向的脉冲让丝杠后退(B-A)的时候,伺服接收的脉冲数会比PLC发出的脉冲数少2-4个、

目前的方法是在程序中加入了反向的脉冲补偿、

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反向接受的脉冲应该不会少,不然最后A.50.4,B100.4,AB之间不可能还保持相对位置50mm,检查丝杆及反向间隙

网友B: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接受的脉冲应该不会少,不然最后A.50.4,B10...

正向的脉冲数不变嘛;所以正向的绝对位移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

这个是个什么平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