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主从问题

楼主(2014-09-11):
大家好,现在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现在我有两台不同品牌的流量计算机和色谱分析仪,但是两台全是做从设备,现在我想把色谱中的数据通过485传给流量计算机,但是两台都是从设备,流量计算机也无法跟色谱要数据,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他们两者间的数据传输。。。谢谢!!!!!

网友A:
智能RS-485集线器能够识别两个上位机RS-485(1)和RS-485(2)的发送顺序,避免同时发送导致的系统瘫痪。也就是说,即使两个上位机正在同时发送,会选取发送开始时间领先的上位机正确发送数据,而只有等到这一个上位机的数据发送完毕后,另外一个上位机才可以开始发送数据。具有双向通信功能,当下位机发送时,两个上位机同时接收到相同的数据,并不区分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