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下班后,PLC系统的电源是否应该关闭?

楼主(2014-09-11):
如题,生产线停线后,PLC电源是否应该关闭,如果关闭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不关闭,又会有何影响。

每天晚上停机8个小时左右,如果考虑节能及防雷击,是否应该关闭电源?但又从其他渠道听说如果关闭电源的话刚巧遇上CPU电池没电的话,则程序可能丢失,因此才产生纠结,是否应该规定操作人员下班时关闭PLC系统的电源,望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关闭所有控制 电源,PLC 直流供电开着吧

网友B:
建议还是关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闭所有控制 电源,PLC 直流供电开着吧

这个应该没有定规。关闭与否主要看实际环境情况,以安全第一为原则兼顾设备维护要求以及操作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xiaoyuwww2005     关闭...

网友E:
根据现场要求来。

网友F:
没有规定,一般长时间停止生产需要停电,短时间没有必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有规定,一般长时间停止生产需要停电,短时间没有必要。

要根据实际情况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关闭...

每天晚上停机8个小时左右,如果考虑节能及防雷击,是否应该关闭电源?但又从其他渠道听说如果关闭电源的话刚巧遇上CPU电池没电的话,则程序可能丢失,因此才产生纠结,是否应该规定操作人员下班时关闭PLC系统的电源。

网友H:
看你采用的是什么品牌的PLC,有的PLC带有外部存储卡,不怕断电或者电池失电

PLC不是有电池低电量报警吗,做好保养和检查,发现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及时更换,建议下班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