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模块接线问题

楼主(2014-09-11):
1.      购买的第三方设备

2.      购买的台达设备

3.      实际完成的接线

4.      台达CAN模块端口定义

5.      台达对CANopen电缆的描述

6.      台达对接线的描述

7.已知第三方设备(读卡分站)提供的是符合CAN2.0规约的通讯接口(通讯格式好像是厂家自己定义的,不一定符合CANopen标准),站号设为4,波特率10Kbps。将台达CAN模块DVPCOPM站号设为1,波特率设为10Kbps(拨码开关全部OFF),两者通讯连接线CAN+/CAN-对应相连,见图片3。

问题:按照上面3中接线,使用台达CANopen Builder 2.05软件组态CANopen网络时扫描不到第三方设备,只能看到DVPCOPM模块。如下图:

咨询台达,让检查接线、站号、波特率,说接2根线不行,需要按照他们的标准接5根线(包括屏蔽线)。但是我购买的第三方设备(图片1)只提供CAN+/CAN-(H/L)2个接线端子啊!咨询过其他人,有人说使用2根线做过工程。

综合以上4、5、6的描述,我到底应该怎样接线?以上描述中红、黑2根电源线从何而来?

网友A:
红黑电源线是你外部的电源,有的设备确实不需要接电源,但屏蔽线应该要接的。

网友B:
楼主,你是否接上了终端电阻?目测你没有接!如果不接终端电阻两个CAN模块是不能连接的,当然也扫描不了!

网友C:
你买的个什么设备??

网友D:
   不认识这些东东!

网友E:
  CAN 总线不是只有两个 信号线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否接上了终端电阻?目测你没有接!如果不接终端...

我接了。图3.

楼主:
引用 网友E:
CAN 总线不是只有两个 信号线吗 ?

可是台达为什么定义的是5针脚实质4个有效接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CAN 总线不...

煤矿专用设备为了能长期垄断配件服务,估计自己搞的协议,物理接口用的CAN物理层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阿水--王...

你说的没错。安特信的那个东东提供的CAN接口只能算是满足CAN物理层的定义,发送的数据也只有通过他自己开发的CAN转以太网口通讯板与测试软件才能接收。

网友G: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