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plc200

楼主(2014-09-11):
请问:我有一条虚拟串口ppi电缆,与plc200通讯时,plc类型显示为unknown,但是与plc的其他通讯正常,这是为什么?

网友A:
通信不太好吧,用USB转232的接头再接PC-PPI电缆,就经常出现这种状况,直接用USB的电缆就很好

网友B:
显示unknown也是可以正常下载、监控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