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雷电危害预防,建筑、电梯防雷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9-11):
我小区现有50台电梯洋房,高度都是12-18层,近2次雷,,第一次打坏了2台电梯的主板,10台电梯的5方通话话机。。第二次有打坏了2台主板(和上次不是一台)和16个5方通话话机,和一台通话主机,所以公司因为打雷的事很头疼,要查到底什么原因,怎么打雷老是坏东西,,,

所以这里有一些问题不懂想请大家帮帮忙指点一下:

1、建筑物的建筑防雷接地电阻有什么要求,这个防雷接地和建筑物内的设备(如电梯)接地是否是是联通的,比如,我们的住宅强电井里电梯机房里都有根接地扁铁,这个接地扁铁和房屋主体接地按照规定是要分开还是要接一块,
2,、像这种情况,肯定不是直接雷击,因为在室内,雷打不到,,而且苑区内没有架空线,都是地覆电缆线路,还都是35KV变10KV供各个小苑区,再由10KV变400低压供电,那这个高电压,或大电流是怎么传到电梯上把主板打坏的呢,,
3、电梯公司来人跟我们说 :①电梯的主机(牵引机)要接地,,②电梯的底坑要接地(底坑接地扁铁要接在轨道上),③电梯控制柜要接地,,,第三个我能理解,,但前两个接地是什么意思呢,雷又打不到,有什么作用呢,不接有什么影响,会出现损坏主板的情况吗(我个人分析不会坏主板,不接,可能感应雷的大电流会产生电动力,而损坏机械,这个分析对不?)
4、在建筑物3楼有个电梯的电源电缆柜,在楼顶机房有个配地柜,这两个地方都应该装浪涌保护器吗,还是装一个就行了,装在什么位置好呢,我们目前的现状是机房有,3楼强电井没有,这个合理吗?
5、像通话这种弱电线路怎么也会被雷打了,还坏这么多,这是什么原因呢,怎么去有效预防呢
还有那些原因会变成这样,怎么去预防呢,
诚挚感谢,,,,

网友A:
接地电阻一般在4欧姆以下。

网友B:
加装避雷器  ,防雷接地和建筑物内的设备(如电梯)接地是不应该联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