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电机转速、扭矩调节的问题

楼主(2014-09-11):
之前没做过电机控制,现在要驱动一个恒功率的负载,这个负载需要两个工况,分别是1500rpm的高速低负载工况和1000rpm的低速高扭矩工况(减速器已经折算过),用电机控制,希望实现恒功率的控制。我看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机在临界工作点之后,扭矩和转速反比,这段时间是不是一个恒功率控制的范围呢?对于变频控制,是否我需要将1500rpm的工况和1000rpm工况都调节到超频恒功率的控制状态?因为1500rpm是常工况,这样长时间对电机有损耗吗?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

我在另一个地方提问有人给了我一张图

对于这个图来明确下问题:1,图中的红色扭矩曲线是否是在不同频率时同步转速时的扭矩,如果在某个频率下非同步转速下的扭矩应该是怎么样的呢,还是说电机只会工作在同步转速附近?2、我的负载是模拟负载,所以会主动切换到大扭矩工况,变频电机在某一频率下的最大扭矩如果达不到负载扭矩,电机应该是会减速还是怎么样?如何让电机去适应这种工况,从装机功率最小的目的出发,这样一个恒功率的负载,我希望当负载扭矩增大时,电机会自己减速到一个低速工况满足较大扭矩的输出。

网友A:
如果你选用四极电机,它额定转速就是1500转,需要1000转那电机就工作在低频段。对于最常用的V/F控制,低于50HZ是恒转矩控制,高于50HZ是恒功率控制。

对异步电动机不可能达到同步转速,这个特性曲线只是在额定转差率的情况下测得的转矩。对于重载电机,转差率会变大,转矩也会增大,但转差率是有一定范围的,当大到一定程度电机就无法启动。

第二个问题,变频控制是无法实现的,电源频率固定时,最大扭矩如果达不到负载扭矩,电机就没法启动。当负载扭矩增大时,变频电机会减速,但很小,增大到一定程度电机就过载了,变频器会报警的。

网友B: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的

!

网友C:
首先变频电机一般在工频以下恒转矩变频,工频以上是恒功率变频。

目测你应该是6极电机,那么1000rpm处于工频(包含基频以下),电机可以恒转矩变频;1500rpm时,电机处于基频以上,电机恒功率调速。

图中红线所示表示;50hz电机在50hz以下是恒转矩调速,只要你的负载转矩不大于电机的额定转矩即可;而在50hz以上电机保持恒功率调速。你可以对应看绿线,在50hz往后,电机功率保持不变,说明电机是恒功率调速的。

如果电机的最大转矩达不到负载转矩,电机会堵死,导致烧毁。其次,电机具有自调节功能,转矩增大,转速降低,但是会导致电机过热,因为这种情况属于过载,如果是这样,电机需要特殊设计。

另根据你的意思,恒功率下,如果需要负载转矩增大,那么不能大于该频率下所对应的电机的输出转矩(即红色曲线上所对应的数值),否则会烧毁电机。

网友D: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