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客服请帮忙,感谢!

楼主(2014-09-11):
使用步科MT4414TE-CAN触摸屏与一台国产控制器通讯,现场总线配置使用CAN Custom Protocol,波特率250K,触屏为从站,通讯线长度5米,加120欧姆电阻。建立通讯后触屏显示明显滞后,PLC的参数发生变化后,在触屏上要2-3秒后才能显示出来。请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MT4414TE-CAN触屏的刷新时间是多少?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您好,通讯慢一般是和工程相关的,您看看能否把工程优化一下,如:把定时器执行周期错开,把采集数据元件周期增大,执行宏代码周期改大等等。触摸屏的刷新时间是100ms

网友B: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通讯慢一般是和工程相关的,您看看能否把工程优化一...

 我做的这个项目只是一个纯显示的功能,没有定时器,不执行宏代码,也不需要采集数据,只是用位状态指示灯显示DI和DO 的状态,用棒图显示AI和PWM输出的状态。如果屏的刷新时间是100ms,那么不应该再出现滞后的问题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