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帮我看下

楼主(2014-09-11):
为什么在仿真软件上,按I0.0,Q0.0不输出。看了很久没找到问题,是程序问题还是仿真软件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其他地方复位了,坐等答案

网友B:
Q0.0地址冲突 ,所以看不到输出 把下面的那个Q0.0换一个地址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C:
程序编写错误,一个程序里面不准有两个输出线圈对应一个点,因为PLC程序是执行完毕以后,统一刷新输出的。你看第一行Q0.0结果是1,到第三行又变为0了,同一个周期,变1,又变0了,所以你的结果不变化,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 2 ,3楼   知道什么情况了

网友D:
希望多一点主要的帖子!

网友E:
Q0.0双线圈输出,要用线圈输出在程序中只能出现一次,有两次就会出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 2 ,3楼   知道什么情况了

双线圈输出,最低级的错误

网友G:
第一个错误:双线圈输出。第二错误:I是外部IO点,不支持仿真,要用内部辅助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