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怎么实现电机的转动

楼主(2014-09-12):
plc来的外部变量(电机运行Q0.1)为1时,电机转动;为0时电机就不动,怎么实现?

我只能让电机一直动,不能受Q0.1的控制。

楼主:
才开始学习这个软件,求解

网友A:
plc来的外部变量(电机运行Q0.1)为1时,电机转动;为0时电机就不动,怎么实现?

我只能让电机一直动,不能受Q0.1的控制。

我的理解是你用一个触摸屏和一个PLC进行连接,在触摸屏上控制,电机可以触发启动无法进行停止,如何是这样,我的理解是在触摸屏内你开关的定义和PLC程序的编写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B:
  说有什么,让它一直转,那就要一个自锁的按钮不就可以, 按下后自锁就一直转动呀 ! 在 屏里 搞一个按钮,按下 为 启动, 再搞一个按钮按下为停止 就可以

网友C:
放2个图片,一个动的,一个不动的。Q0.1控制图片的显示和隐藏

网友D:
能否表达清楚点,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2个图片,一个动的,一个不动的。Q0.1控制图片的显...

动态图片进去就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表达清楚点,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1

“ 我只能让电机一直动,不能受Q0.1的控制。”这句话是表示我已经实现了的功能。但是没达到要求,要求是电机运行的时候能够看到动态转动,电机停止时看到的就是静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有什么,让它一直转,那就要一个自锁的按钮不就可...

 是我表达不清楚,都没弄明白。。。。。。。。。。。。。。。。。。

网友E: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的

网友F(2014-10-12):
是变量连接有错误,再看看程序,

网友G:
你的触摸屏按钮关联的哪个变量、?plc程序是怎么写的、?

网友H:
过去好久了,但还是要支持下楼主,一般是把电机中间一点变绿,表示运行,灰色表示停止,红色表示故障。不一定非要动态感,刚接触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反正我是没试过做动态电机

网友I(2014-11-11):
你把程序发上来,我可以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