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18怎么读取计时器计时当前值

楼主(2014-09-12):
M218怎么读取计时器计时当前值,ET是TIME类型毫秒级,能直接除1000得到几秒存在实型中吗

楼主:
m218中Time类型怎么转为整型??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Time类型转整型:TIME_TO_INT();

定时器的ET时基是1ms

定时器些时间可以这样写:TMR011(IN:=TRUE,PT:=T#1H30M0.1S500MS)

PT:=T#1H30M500MS 表示1小时30分0.1秒500毫秒,H表示小时,M表示分,S表示秒,MS表示毫秒,用哪个做单位都可以,也可以是实数,很方便灵活。

网友A(2018-05-17):
看看资料,学习一下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