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EM277的连接

楼主(2014-09-12):
新手,客户要求S7-200加一个EM277模块,其他没提什么要求,需要编什么程序吗,S7-200和EM277需要什么程序连接吗,

网友A:
200PLC是不需要编写程序的,也不需要硬件组态的。

EM277只要调整好地址就行。

至于EM277要和什么模块通信,那么就需要组态编写程序的。

网友B:
EM277模块 和 什么模块 通讯 ????

网友C:
200里面不需要做任何逻辑程序

网友D:
哪位高手来帮帮我们这帮不懂兄弟呀

网友E:
S7300与S7200之间PROFIBUS-DP通讯需要加EM277通讯模块,S7300里面要做相应设置,具体的可以网上百度一下。我也没实际应用过。

网友F: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的

~

网友G:
这个我用过,比较好用,200里是什么程序都不用写的,但是要事先在300里组态好,并且定义好你所要和200的通讯地址就可以了。然后在200里或是300直接调用就可以了如同你在300里又加一个I/O的扩展模块

网友H(2023-12-19):
引用 网友A:
200PLC是不需要编写程序的,也不需要硬件组态的。EM277只要调整好地址就行。至于EM277要和什么模块通信,那么就需要组态编写程序的。

EM277作从站连结数码号,数码管从站地址为5,主站为214的1口,把数据写入数码管。

网友H:
引用 网友A:
200PLC是不需要编写程序的,也不需要硬件组态的。EM277只要调整好地址就行。至于EM277要和什么模块通信,那么就需要组态编写程序的。

EM277作从站连结数码管,数码管从站地址为5,主站为214的1口,把数据写入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