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数据不符

楼主(2014-09-12):
求教各位,我调试的时候,将200写入VD0,但是在监控表里发现 VD0 不是200.求教怎么回事?

网友A:
修改一下查看类型,鼠标右击可以选择吧。

楼主:
麻烦,师傅们help

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一下查看类型,鼠标右击可以选择吧。

十分感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师傅们help  me

现在测试结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师傅们help  m...

对了,我一直以为有符号的 可以表示 浮点和整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                        ...

我觉得您真是我PLC道路上的明灯啊,大凡我的问题,您都有回复,十分感谢您!

网友B: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