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遇到PLC停机问题,急求答案

楼主(2014-09-12):
现场一共八套西门子S7系列的PLC,通过以太网(星形)网络通讯,但是昨天出现一次问题,其中一台PLC300的系统断电后,居然影响到另外一台400的plc停机,重新启动后正常,其他PLC运行正常。查看停机的PLC诊断信息如下:

Diagnostic buffer of module CPU 414-2 DP

Order No./ Description        Component                     Version

6ES7 414-2XK05-0AB0           Hardware                      2

- - -                         Firmware                      V 5.1.1

Rack:                         0

Slot:                         3

Event 1 of 120:  Event ID 16# 4302

Mode transition from STARTUP to RUN

Startup inform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RUN

Incoming event

10:09:29.801 PM  09/11/2014

Event 2 of 120:  Event ID 16# 1381

Request for manual warm restart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stop switch being activated

Startup information:

- Startup without modified system configuration

- Difference between setpoin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Requested OB: Startup OB (OB100)

Priority class: 27

Incoming event

10:09:28.747 PM  09/11/2014

Event 3 of 120:  Event ID 16# 4301

Mode transition from STOP to STARTUP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stop switch being activated

Startup inform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the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Incoming event

10:09:28.718 PM  09/11/2014

Event 4 of 120:  Event ID 16# 530D

New startup information in STOP mode

Startup prevented by:

- Cold restart or warm restart necessary

Startup inform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via MPI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coming event

10:09:28.718 PM  09/11/2014

Event 5 of 120:  Event ID 16# 530D

New startup information in STOP mode

Startup prevented by:

- STOP request exists

- Keyswitch set to STOP

- Cold restart or warm restart necessary

Startup inform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via MPI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No startup type/following memory reset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coming event

10:09:24.504 PM  09/11/2014

Event 6 of 120:  Event ID 16# 4303

STOP caused by stop switch being activated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RUN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coming event

10:09:24.500 PM  09/11/2014

网友A:
应该是通讯断开后影响到主站,应该是没有添加OB80系统快,有的话子站通讯不正常不会影响到主站。

网友B:
 可能  300 站点的 地址在 400 PLC 有中使用,发通讯发生中断地,400 找不到地址后就报警,建议增加 OB 80 -OB8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  300 站点的 地址在 400 PLC 有...

谢谢回复,OB80还真没有下装,我下午试试,另外OB87不是通讯中断使用的吗?

网友C: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的

~